图纸上有三条线,不知道画的对不对---请教

楼主(2008-12-23):
这是一个门把手座 其内部有三条线  图中已标出 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是我看着很不顺眼 希望大家能够指点 谢谢

楼主:
这张图画的确实不咋地 呵呵 好久没画这样的图了 都忘记怎么画了

网友:
有线,说明是面和面的交汇处,同一个面内不应该有线,看不出来你画的是什么,呵呵

楼主:
是圆弧面与平面的交界处 是相切的

网友:
这种线不应该要的,面与面之间是圆滑过度,投影出来没有线,不过用3D转过来的好象这种地方都有线

网友:
看起怪怪的,那几条线是有点累赘!

楼主:
开始的时候 用proe画了张立体图 转化后有线 所以就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有线了 反正一直觉得这几条线怪怪的

网友:
圆滑过渡的线都不要。

网友:
按照机械制图的要求是不需要的

楼主:
谢谢各位    经过资料的查询确定  确实不需要那几条线 得好好补补基础了

网友:
圆弧面与平面的交界处 是相切的。按照GB机械制图的要求是不需要的。

网友:
圆滑过渡线是不需要的。
完毕!

网友(2009-02-08):
推荐楼主学下《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
上面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
圆弧面与平面交界线老制图国标是不用画线的。新制图国标则规定可以画线,但必须是细实线。主要是与国际标准接轨,当然也是为了看图更清楚,不易产生误解。

网友:
PRO做投影图属性显示 相切边显示选  无

网友:
没有线.是圆弧过度不显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