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提高整车气压对系统的影响

楼主(2008-12-23):
最近,几个汽车公司如东风、欧曼等商用车公司都在做将整车气压提高至1MPa的工作,问其原因说是1. 根据国外的整车系统配置,2是提高制动安全性。
我建议社区的专家们讨论一下:
一.   1.  这样做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
二.   2.  它会给整个制动系统带来什么影响?

我是做制动器的,我觉得除了对制动器零件的强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之外,对摩擦片的硬度、摩擦系数的要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需要提高多少,我确实无法估计。

网友:
优点制动力更强,刹车系统的体积可以更小,制动反应灵敏,也有些车私自将0.8MPa的压力提高到1MPa的,不过对刹车系统的损坏比较大

网友(2009-02-20):
这些主机厂只对整车气压提出要求吗,没有提出相应的制动器总成的要求吗?那他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从理论上说,如果仅提高整车气压(由8.5提高到10,工作气压由7.7提高到9.2),制动气室及调整臂等均不改动,意味着施加在制动器上的力增加20%左右,如果相关另部件及制动器和制动鼓的强度和刚度够的话,意味着前后制动力也增加20%左右,制动距离可有效缩短;由于气压的提高,系统反映更快,正如A209所说,制动反映灵敏,也会缩短制动距离,提高制动安全性.
我原来分析如果制动压力提高了,制动储气筒的容积可以变小,便于整车布置,但分析压力是10bar或12.5bar的进口车的储气筒容积并没有减少,所以制动储气筒的容积是否变小,得通过计算比较才能知道.
就制动系统而言,阀类和制动分室以及官路连接由于气压的提高带来的密封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空压机的输出气压的提高带来的问题也是要考虑的;再有就是制动器总成及制动鼓了.

网友(2011-03-27):
路过!就看看!好像增大气压对汽车的碟刹使用寿命会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