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用成像仪检测液压回路

楼主(2008-12-23):
今天看到红外热成像仪的说明书,说分辨率到0.8F,这样的话,是否可以使用其来检测液压回路,特别用来判断正在工作中某个管路里是否有液压油流动,类似电路上的钳形电流表,可以隔离检测了,请大家评论.有条件的可以试一下.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
已经有不用串在管路中就可以测流量的仪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楼上ridyh介绍具体一点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还有人用它来修理电气设备,因为过热的地方一般就是故障所在,呵呵。

楼主:
电力巡检早就使用了,见到某厂家宣传材料说能隔着油罐观察液位,所以我就想是否可以检修液压系统,

网友:
这个话题好,大家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网友:
个人感觉只能在压差大的部位检测,比如节流阀进出口之间等部位。其他部位由于油液流动,发热量很容易被带走,此时温差不明显。其次在液压系统中大量采用叠加阀、插装阀,在这个时候采用这种原理检测就不准确甚至不合适。如果用于管式连接系统,或许价值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