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5,保存文件时出现如下出错提示---请教

楼主(2008-12-23):
ug5,保存文件时出现如下出错提示(偶然出现),请问如何处理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英文的]
跳出来的警告
我没看懂!!!

楼主:
就是说:当保存“light3.prt”文件时,建模模块发生错误:目标文件格式不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保存成其他格式的看看
就是说导出格式换下试试看!

楼主:
我试过导出为IGS格式,但是重新打开时没有任何图形~~
昨天晚上关闭了:UG,要重做这一部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情下
有时候也是真的很没办法的
只有用最有效但并不简单的方法了!

楼主:
感谢机械兔子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