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柴油机连杆瓦与曲轴在形成油膜的间隙请教?

楼主(2008-12-23):
请教各位大师,对于柴油机连杆瓦与曲轴在形成油膜,其间隙应该确定为多少合适?(主要是单缸)另外那个主轴颈与滑动轴承的间隙怎样子确定,它们寻柴油机性能有什么影响??谢谢了~~~~~~~~~~~

楼主:
主要是使用的壳牌CD15W/40润滑油.

网友:
具体设计比较复杂,一般可参照下表

楼主:
的确是个复杂的问题呀~~~~~~

网友:
这个要靠经验了,具我所知还没有现成的公式套

网友:
可以计算,但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