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工程图可以直接转化成三维图吗?

楼主(2008-12-24):
sw工程图可以直接转化成三维图吗?怎么转化?求助,谢谢!

网友:
我觉得你简直可笑死了,你都有了工程图,难道还没有三维模型?哥们,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

网友:
SW工程图可以转化为三维图。不过比较麻烦。需详细设置调整分离。对于有些图甚至需要手动特征建模(附件是一个前辈给俺的练习题,可惜俺不会做教程)
(当然,大多数SW工程图是与三维模型分离的。直接打开就行了,2楼朋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平面工程图是很难用电脑自动转化为三维图的,因为投影图的多意性,电脑实现这个算法很难的!
这种工作目前只能由人脑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