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静压轴承的厂家?

楼主(2008-12-24):
工作需要液体静压轴承,国内哪家公司能制造非标的静压轴承?最好实力比较强的。搜了一些资料给的比较模糊。在定制液体静压轴承时,需要提供哪些技术参数?技术设计手册上的液体静压轴承的设计参数能不能直接用来指导实践?

网友:
静压轴承是不是用到机床主轴上,其特性是什么?期待

楼主:
采用静力润滑的滑动轴承称为静压轴承。静力润滑与动力润滑原理不同,静压轴承由外部的润滑油泵提供压力油来形成压力油膜,以承受载荷。虽然许多动压轴承亦用润滑油泵供给压力油,但其性质是不同的,最明显的是供油压力不同,静压轴承的供油压力比动压轴承高的多。
静压轴承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完全静止的状态下,也能建立起承载油膜,能保证在启动阶段摩擦副两表面也没有直接接触,这在动压轴承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启动采用静压轴承的转子时,必须先启动静压润滑系统。
静压轴承在运转中,由于摩擦副有相对运动,故亦可能产生动压效应,当动压效应达到一定份额时,轴承成为动静压混合轴承。
静压轴承的优点是:
1.启动和运转期间摩擦副均被压力油膜隔开,滑动阻力仅来自流体粘性,摩擦因数小、工作寿命长。
2.静压轴承有“均化”误差的作用,能减小制造中不精确性产生的影响,故对制造精度的要求比动压轴承低。
3.摩擦副表面上的压力比较均匀,轴承的可靠性和寿命较高。
4.可精确地获得预期的轴承性能。
5.轴承的温度分布较均匀,热膨胀问题不如动压轴承严重。
静压轴承适应的工况范围极广,从载荷以克计的精密仪器到载荷达数千吨的重型设备都有采用静压轴承的
滑动轴承(sliding bearing),在滑动摩擦下工作的轴承。滑动轴承工作平稳、可靠、无噪声。在液体润滑条件下,滑动表面被润滑油分开而不发生直接接触,还可以大大减小摩擦损失和表面磨损,油膜还具有一定的吸振能力。但起动摩擦阻力较大。轴被轴承支承的部分称为轴颈,与轴颈相配的零件称为轴瓦。为了改善轴瓦表面的摩擦性质而在其内表面上浇铸的减摩材料层称为轴承衬。轴瓦和轴承衬的材料统称为滑动轴承材料。常用的滑动轴承材料有轴承合金(又叫巴氏合金或白合金)、耐磨铸铁、铜基和铝基合金、粉末冶金材料、塑料、橡胶、硬木和碳-石墨,聚四氟乙烯(PTFE)、改性聚甲醛(POM)、等。
我所咨询之静压轴承是用在平衡机上较之用在机床上的静压轴承,要求的精度不那么严格。

网友(2012-08-10):
四川百合轴承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滑动轴承(含静压轴承),你可以直接询问他们。

网友(2012-09-18):
静压轴承,是否是含油套,无油轴承,含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