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表示意思

楼主(2008-12-24):
INT 22Z*2M*30P*6H

网友:
内齿 22齿 2模数 30度压力角 精度等级6H

网友:
再加一句,30P中的P意思为平齿根。

网友:
INT 22Z*2M*30P*6H
渐开线内花键  齿数22   模数2   30°平齿根  公差等级为6级。

网友:
我不太同意版主的说法,同意楼上的说法,是渐开线花键的标识方法

网友:
内花键是int,外花键是ext
齿数22   模数2   30°平齿根  公差等级为6级,
h是齿厚偏差吧。

查下设计手册...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侠们

网友(2009-07-30):
内花键是int,外花键是ext
齿数22   模数2   30°平齿根  公差等级为6级,
h是齿厚偏差吧。是这样的

网友(2010-10-08):
简单的常识问题,呵呵

网友:
花键设计成齿轮的模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查下设计手册去

网友(2011-01-13):
同意楼上的   是对的    呵呵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1-08-01):
增长见识了,不过知道那个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