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ILON4586是什么东西,它的材料在哪能买到?

楼主(2008-12-24):
这是什么东西.]

有哪位大侠知道.

麻烦告知

偶想知道它的材料,在哪能买到.用途.

在此表示感谢!

急!!

网友A:
那里用的,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用的,什么用途?

在这里用.

网友:
很模糊,看不清,尤其是红圈圈着的部分,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有一定压力的密封,是否蒸汽呢?
如果要密封的介质是蒸汽的话,用麻根和石棉条是可以的,有现成买的。

楼主:
.他们说明白了.呵呵.

谢谢啊.老马.谢谢.

网友:
图纸看不清.看照片就是盘根,密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