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UG画了一个螺纹,贴个图上来

楼主(2008-12-24):
新手刚开始学,多指教

网友:
我也来做一个

楼主:
谢谢版主

有一个问题请教版主,下面这个螺纹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我看了源文件,可是不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给的 文件用的是表达式的画法
就是先用表达式做好曲线
再用管道做

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用扫掠和管道的做法
扫掠的时候用角度规律控制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2009-05-08):
正要用到螺纹的画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