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电机三角接法和行星接法---求助

楼主(2008-12-24):
今天早上厂里的油泵不工作,将油泵的电机拆下来,发现转速很慢,而且用手就能将他把住不转,蒙在那里,是出厂时的接法,星行接法。之后我换了三角接法,就OK转速很快,但是看了网上说会烧坏电机,急需求助

网友:
肯定不能长期角接运行,这样会烧毁电机,因为原来是380加在两个串接的线圈上,角接的话,是380加在一个线圈上.

楼主:
那怎么处理啊  行星接法转不动 没扭矩和转速

网友:
应该是缺相了.

网友:
摇一下绝缘值再说

楼主:
进来的380V没缺相,量出来的值都390左右,那个摇一下绝缘值怎么摇,用什么摇。

网友:
请问楼主的电机功率是多少?一般3KW以下为星型接法,4KW以上为角型接法.如原转速很慢,可能电机内绕组有断路的,可以用万用表检查一下各绕组是否断路.

楼主:
电机烧掉了,在进行绕圈   <3KW用星型 >4KW用角接法,这我以后要注意了 谢谢啊

网友(2009-08-22):
要记住看电动机铭牌接线方式

网友(2009-12-22):
要检查,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