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路中阀的作用--请教

楼主(2008-12-24):
问题:
1.图中用红色圈出来的我感觉应该是,当溢流阀溢流时冷却溢流的油液,但是方向阀应该反过来吧?还是其他的作用?
2.用蓝色圈起来的为什么不像右边的溢流阀一样放到单向阀的下面,即泵的出口呢?

网友:
单向阀是对的,是预防冷却器堵塞时爆管用的,可能兰圈的流量比较小,发热不大吧

网友:
一家之言

问题1:
红色圈出来的单向阀方向是对的,防止冷却器堵塞时被击穿或引起爆管;
问题2:
(1)、蓝色圈出来的溢流阀为<普通直动式溢流阀>,做安全阀用;左边系统卸荷可通过换向阀的M型中位机能来实现;
(2)、右边的是<普通溢流阀>与<电磁换向阀>集合而成的<电磁溢流阀>,控制右边系统卸荷。
    左边的单向阀防止系统停泵时带压油液返流回泵,导致泵毁坏,溢流阀必须放在单向阀之后;
    右边的电磁溢流阀放置在单向阀前面或后面都没有问题,因为系统停泵时油液可以从二位二同电磁换向阀直接流回油箱;

楼主:
那有一部分油液不就不通过冷却器而直接回邮箱了吗,起不到冷却的作用了?
为什么左边的单向阀防止系统停泵时带压油液返流回泵,导致泵毁坏,溢流阀就必须放在单向阀之后呢?

网友:
冷却器旁的单向阀有一定的开启压力,回油不会直接打开的除非冷却器堵塞

网友:
两个泵应该一个是高压小流量一个是低压大流量所以单向阀的位置不同

网友:
请教背压阀作用

大家好,如图中所圈的背压阀,如果所设定的压力太大,会有什么后果,图示的是一折弯机的油路图一部分

网友:
右边电磁阀与溢流阀组合就组成外泄式溢流阀。
电磁铁得电就成为内泄式溢流阀。
内泄与外泄在溢流阀上具体有哪些区别,这个我不清楚。

网友:
楼上的,你简直是在瞎七搭八。

网友:
右边电磁阀与溢流阀组合就组成外泄式溢流阀。
电磁铁得电就成为内泄式溢流阀。
内泄与外泄在溢流阀上具体有哪些区别,这个我不清楚。
---------------------------------------------------------------------------------------
不是这样的,右边电磁阀控制控制溢流阀遥控口压力的,也就是控制溢流阀调定压力的

网友:
电磁阀得电,溢流阀起卸荷作用,电磁阀失电,溢流阀正常起溢流作用

网友:
版主为何不出来解释一下,很多回答都不着边际,七搭八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