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布局空间里, 同一视口内,同一标注会显示不同数值?

楼主(2008-12-24):
今天画图时,采用布局空间,放置图纸.
在同一视口里标注时, 同一位置,不同时间标注,显示的尺寸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在标注过程中,我没有动过标注样式.) 谢谢各位指教!
顺便附上图纸,图纸有什么不足,也请各位指教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标注的方法不正确
正确的方法应在布局视图的模拟空间下,每个视口一个标注层,次层只在该口设定为显示,其他视口关闭,
而楼主是在图纸空间标注的尺寸,这样虽然调整后也能使尺寸正确,但缺点太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让我豁然开朗.  但试了一天, 还是不晓得,如何让 "每个视口一个标注层,次层只在该口设定为显示,其他视口关闭 "  望能再次指教.拜谢了.

网友:
用vplayer命令

网友:
楼主最好做一个模板,单独的主视图标注层,左视图标注层,俯视图标注层,设定好每层的冻结,这样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