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止规能扭进去` 三根牙` 还算标准嘛

楼主(2008-12-24):
请问各位高手止规能扭进去`  三根牙` 还算标准嘛

网友:
应该视不同标准的螺纹和你们厂的加工要求而定,象普通螺纹就M螺纹而言,标准规定的就是止规与工件部分旋合,不超过两个螺距。也许其他的还有另外的规定,应查找相应的检定规程。

网友:
止端

一般止规由于经常用前端,所以上第三牙是常有的事。通常不影响,实在不放心可以计量一下。即使新的止规,也可能上第二牙。

网友(2009-03-20):
由于螺纹通止规与螺纹孔口部均有倒角,2个牙算正常,3个以上就要小心了.

网友(2009-12-30):
一般不能旋入2牙,对于簿壁件应更具客户的要求执行

网友:
我基本同意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