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动双金属闸板阀阀杆处漏气,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24):
我厂石灰石粉气力输送设备用的一台气动双金属闸板阀,近期总是出现漏气和漏粉现象,压力超过0.8Mpa就沿着阀杆漏气,低了就不漏,不知道这种阀门采用的是什么密封方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漏气。

楼主:
补充一点,该阀门是澳大利亚生产的,口径为300mm,压为为1Mp。真诚请教

网友(2009-09-04):
不知道阀杆涂层有没有被磨掉,或者本身没有涂层,建议使用涂层进行软密封- L% \8 u$ n( h( {
zzoob20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