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画齿轮的插件?

楼主(2008-12-25):
Solid Works  画齿轮的时候好麻烦啊\ 听说有好插件  那位兄弟有   拿出来学学
兄弟先谢谢了,

网友:
在SW2006中用过,好用.

网友:
还有一个.......3-4

网友:
这个大了点没传上. 1-2

楼主:
好 我下了
 不管有没有用都谢老啊

网友:
可以用二次开发啊,VB程序。................

网友A:
GearTrax2007

GearTrax2007  Solidworks   齿轮插件!!   包括 带轮、涡轮、齿轮 等  !

网友:
你的软装全就有插件

网友:
其实齿轮很简单,没有必要用插件。我以前也用插件的,现在直接画。包括蜗轮蜗杆、圆锥齿轮都可以直接画。很简单。
如果画齿廓,把画法几何翻开看看就知道了。有渐开线的标准画法。

网友(2009-02-01):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网友:
多谢多谢
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迈迪三维设计工具集的标准件库增加了渐开线齿轮自动生成工具:除了标准件库外,还集成了齿轮生成工具,链轮,带轮,法兰生成工具等生成复杂零件的工具,使软件的功能大大增强

网友(2009-06-02):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网友:
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2009-07-26):
有没有2008或者2009版本的啊?

网友:
那个不好用的 经常重启SW

网友(2009-11-16):
真的谢谢,帮了大忙了!谢谢!

网友:
有那么吓人吗?直接从AUTOCAD转过来即可。

网友(2010-03-04):
谢了,我也下了,好

网友:
有适合2008版的吗!!谢谢

网友(2010-06-19):
toolbox里面的ISO里面有齿轮标准件配置的,你可以点击生成零件后输入模数、齿数、内孔等就会自动生成,不过键槽要按国标来作(ISO键槽宽度和国标不太一样)。

网友(2010-10-11):
其实齿轮很简单,没有必要用插件。

网友:
2010版的SOLIDWORKS中自带齿轮插件,但是里面没发现蜗轮。

网友:
GearTrax还是很好用的,就是09、10版的不太好找啊,只能用07的...

网友(2011-06-11):
高点的版本更好。

网友(2013-12-06):
有,而且TOOLBOX里面有标准齿轮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arTrax2007  Solidworks   齿轮插件!!   包括 带轮、涡轮、齿轮 等  !

太给力了  还有绿色的

网友:
那个2012的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arTrax2007  Solidworks   齿轮插件!!   包括 带轮、涡轮、齿轮 等  !

有UG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