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电机的驱动

楼主(2008-12-25):
请问下主轴电机的驱动技术发展

网友(2009-02-17):
数控机床主轴伺服系统具有较宽的调速范围,足够的切削力矩,四象限运行能力和自动的加减速控制,自动换刀所需的主轴准停以及车削中心所要求的C轴功能等。为了满足上述性能要求,现在一般都采用基于矢量变换的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
数控机床主轴采用分段无级变速,提高主轴低速出力。通过数控装置、PLC、液压拨叉、以及数控加工程序的配合可实现不同换挡齿轮箱的切换,从而达到分段无级变速。
主轴准停要求主轴具有准确的定位于圆周上某一角度的功能,用于自动换刀过程,有机械准停,和电气准停。
现在伺服电机和主轴做成一体的主轴形式称为电主轴,减少了传动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