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保压回路应用的困惑?

楼主(2008-12-25):
我单位最近做了一套液压系统,属于液控单向阀保压的基本回路,油缸是无杆腔保压,油缸即推出保压。试验保压时间时,堵住阀块上的出油口,保压40分钟就从12MPa掉到8MPa,但是接到油缸上试验时却能保压8小时以上才掉到8MPa,不知是什么原因,问了提供阀块的厂家,他们也说不清楚。请大家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油缸内径为250,行程为1.4米。

网友:
一家之言

液控单向阀与换向阀配用实现液压锁的功能,对换向阀的中位机能选用有要求!
楼主可以从这方面去查找原因。

网友:
1,为什么会降压?
2,一杯水漏掉10毫升和1桶水漏掉10毫升,有何不同?
3,要不你接个小点油缸比较比较,应该就清楚了.
基于常识的回答,楼主见谅.

网友:
非常简单的问题,许多人对这个都有困惑,阀块厂的家伙应该是知道而没告诉你,

道理就是和整个封闭液体的压缩体积有关,真对某一种介质,有一个压缩体积,即对封闭液体施加一个作用力,体积会缩小一定体积,任何阀都有一个泄露量,对于高压系统,有时把泄露量、压缩量、容器涨量和成一个计算系数,用这个系数技术升压和降压的关系,
对于你只实验阀块,其封闭体积小,泄露量在计算系数里占的比例就高,同样泄露量的单位时间内的压力降就大,当你接上油缸以后,封闭体积加大,泄露量的成分计算系数就小了,对整体压力降的影响就小了,单位时间内由于泄露引起的压力降就显得小了,但阀块的绝对泄露值并没有改变,

这是液压专业的一个常识问题,在专业课里教授会告诉你,
我以前发的那几道公司考题里原来就有这类问题,我觉得偏专业了,就删掉了。

楼主:
4楼的朋友分析的好,谢谢大家了,我和一位专搞液压的师傅也交流过,他讲了接上油缸后,特别是大内径油缸时,只要密封做的好,保压时系统就存在一个隐含的蓄能器在起作用,所以保压时间会变长。4楼的朋友从理论和专业术语上给予了详解,多谢了。看来偶又要加深理论上的东西了

网友:
谢谢四楼的同仁,分析的很透彻,长见识了

网友:
3楼和4楼说的都对,只是3楼的没有说细而已,向两位致敬!

网友:
可能是无负载时,单向阀密封不好,有泄漏。

网友:
液控单向阀通过压力油来控制开启的

网友(2010-10-31):
不明白,理论上液体不是不可压缩的吗

网友:
学习了~
体积变化率与压强的比值是大致确定的,关键在于一个“率”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3楼和4楼的讲解,想偏啦!

网友:
四楼的分析很详细,给我们这样没有经验的初学者提供很大的帮助

网友:
谢谢四楼前辈的解释,这样又增长了不少液压专业知识。

网友(2011-12-18):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保压系统 ,蓄能器加锥阀保压,不过接的不是油缸 是一个封闭腔体, 现象更奇怪, 压力没有降,反而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温度变化四五度,压力变化0.几个MPa。

上午设定加载端压力15kN,中午去一看成16.5kN了, 第二天降到14.3kN了。

有哪位大侠给分析下,如何避免温度的影响。

过街蛤蟆和螺旋线两位专家看到的话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点评):
我曾经查过氮气的温度压力变化没有这么厉害吧,如果用的是氮气皮囊的话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压力升高的啊

网友:
封闭腔体的体积越大,分母越大,泄露所占的百分比越小,保压所损失的压力越小,保压时间越长,
但外界的温度是个变化的,而且从试验效果看,影响很大,若将封闭的液压油腔体再大些能否避免温度的影响呢?

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
不接油缸的时候系统没有负载,内泄后压力下降的快
连接油缸由于存在油缸负载,内泄后油缸由于负载作用,压力下降缓慢,但是油缸向下溜缸
应该是这个情况吧

网友(2013-12-03):
同赞3楼4楼。
分析透彻,涨知识!

网友:
谢谢四楼的讲解

网友:
容量问题吗

网友:
四楼讲解的相当的好,很是适合菜鸟级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