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介绍一些实用的教材和资料, 想学设计

楼主(2008-12-25):
请问各位大师,学习机械设计要如何学起,请各位介绍一些实用的教材和资料,

网友:
如果你以前对机械制图有过了解,学起机械设计来就会比较轻松!
下面是我收藏过的,感觉还可以!仅供参考!

网友:
一共是9个部分

网友:
接下来的......

网友:
除了这俩还有一个!

网友:
这个资料,刚开始看的时候,前面的会有点枯燥!等到连接传动的那块就需要计算,公式很多!就慢慢学吧,我感觉把齿轮、轴承、轴这三大块弄明白,机械设计基本就差不多算是学会了啊!这些资料也许能给你帮助!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在讨论吧!

网友:
不错,收下了,有没机械设计2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