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棒的定位方式---请教

楼主(2008-12-25):
在安装丝杠时,要先用芯棒校正轴承座和电机座中心孔。
我现在了解到的有端面定位和孔定位。
但是在实习中我发现,用孔定位装配很不方便。工人师傅提到:他以前所在企业是用的芯棒的端面定位,操作很方便。
我想请教:这两种定位哪一种更好?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应该是丝杆与电机直连时对轴承座和电机座有同轴度的要求,你说的端面定位有点模糊,可否用图表示?另外,直连我们现在常用的方法是轴承座与电机座做成一整体,一次定位加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