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不圆是为什么?

楼主(2008-12-25):
我用手钻钻出来的孔是扁的,椭圆形的,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具体原因是为什么,钻孔的材料是A3钢,钻头6的钻头,孔深是2的通孔,钻头材料是HSS。钻的时候发现孔的成型过程是逐渐由三角形变圆的。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能给具体讲一下实际操作中钻孔的成型过程吗???水的就免了!

网友:
估计80%是钻头的问题,你看看你的钻头的切削刃,是不是相对于中心不对称,如果这样打出来的孔会偏大,精度降低,对于螺纹底孔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打孔时震动会加大,个人之见!还有一种情况看看你的手钻,钻轴间歇是不是很大,估计就是这两种情况,最后一种就是钻头没有加好,偏在一边,不过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

楼主:
我郁闷,还是被你们给水了!我是在研究孔的成型过程。我的刀是对过中的,自己开的中线,故意把刀开钝,换小功率钻机,看成型过程。其成型过程由三角变圆,其中间过程见附件。
声明:不是不会打孔,不是不会磨刀,别在水我了。是在研究成型过程,找出经常出现问题的原因。经验浅、望前辈指点。千万别在水了!

游客

网友(2012-06-16):
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就是钻头磨得不行,是不是下去时摆摆的,眼睁睁看着一个三角类似菱形的孔慢慢的产生了,一个不圆的孔问世了。还狡辩

网友A(2008-12-25):
灌水难免了!!
注意你的条件: 材料A3,厚2mm,孔径6mm.用手枪钻打孔.

你的钻头应该是磨成118度带小横刃的常见的麻花钻
成孔一定不会圆的! 因为侧刃没有进入材料,钻尖快钻穿(钻头锥长1.732mm)了,就没有办法指望侧刃能修正孔了.孔钻穿后的力很大,钻头又会斜!......就出现扁的,椭圆形的孔.

这样请重点放在钻头磨修上,特别是后角的角度的影响!

(建议用群钻中的薄板钻)

游客

网友(2012-06-18):
此君正解 一般钻薄板的钻头和深孔钻头是不一样的 薄板最好磨成三尖 不过很考验磨钻头技术的

网友(2008-12-25):
他现在要的是孔钻的过程;;;;;;是不是楼主;;;;;;;;
这个我不知道;只会打孔;;;;;;;;;;;;
不知道过程;;;;;;;;;;;;;;;;;;;;;;;;;;;;;;;;;;;;;;

网友:
研究过程干嘛?做研究吗还是什么?

楼主:
谢谢4楼,
正解!的确是麻花钻、确实是侧刃只切削了一点粉末(由于我把刀磨的比较钝,所以是粉末),没起到修孔的作用,所以基本是保持在三角成圆的那个状态,由于A3的材质问题,孔穿的时候的力造成很大的形变!也的确在孔穿的时候的力是最大的,经常会在那个时候卡钻头!
这才是我真正想的东西,建议版主给4楼加威望!这是个试题,不是个白痴问题!4楼正解!

游客

网友(2012-06-16):
你省省吧,当我手贱,点了这个帖子,是不是下去时往下拉你,是不是偶尔断两个钻头。是不是乖乖手好痛哦。我估计给块塑料给你钻,你能哭。谦虚点,兄弟。

楼主(2008-12-25):
回2楼不是做研究,如果只钻不研究,一辈子进步不了的!所以我会把对中的刀刃角加以调整、打钝,去钻A3这样的软材料,方便看成型过程,研究为什么会在钻孔的时候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我就好指导工人怎么做了!过程就是三角变院的过程,就是我发的那张图!

网友:
哦现在明白了,你这是薄壁零件的打孔,钻头不能磨成118度的钻头形状,磨成有点类似铣刀的平头钻,这样就可以修孔了,空也比较圆,不过磨这种钻头,普通的砂轮麽不了,震动太大,及圆周跳动太大,不知楼主有没有像这样的钻头,我们的老师傅磨得,很费功夫。

游客

网友(2012-06-16):
钻薄板,钻头切削刃开槽。角度略平。中间磨出有引导钻,钻头刃带的最外径锋利点。

网友(2008-12-25):
楼主真下功夫啊

网友:
薄板钻孔不容易圆,要圆要进很慢

网友:
靠,不就一薄壁钻,唧唧歪歪

网友:
第1 钻头没有磨好,
第2,用手电钻本来就打不好孔的,,用磁力钻,还是在台钻上打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在钻薄壁零件时发生,尤其是钣金件,侧刃刃磨问题。

网友:
你的手在抖动呀!

网友:
你磨的钻头不对,应该磨成划钻,就是钻薄铁皮的那种钻.

网友:
顶一个!
楼主:国穷志不穷!
老外用最先进的仪器研究钻头,你用最简单的方法!精深可嘉!

网友:
把顶角磨的小些。手拿的不稳,甩的。

网友:
钝刀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切削了,呵呵,可能变成旋压了,一压到底变成冲压了,呵呵
楼主,切削加工时,不能拿高速和低速当回事儿!
如果你想知道到底是怎么成形的,在正常的钻孔下,用高速摄影机拍下过程,然后慢放你不就看得很清楚了。

网友(2009-02-11):
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2009-03-22):
建议楼主:1、钻孔先打中心孔;2、可以考虑加一个钻模;3、有条件可以考虑用台钻进行。

网友:
确认钻头的研磨角度是否正确。

网友:
把钻头磨好  再做一个 “钻模” 定位准确 钻头就不会摆动  估计圆度 就会好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 d6 P) s* {6 s' G学习啦!过去还真没有这么细致地分析过!

网友:
钻头磨成欧米茄形状,听说过倪氏钻头吗?专门钻薄板件!

网友:
多磨磨钻花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的这种精神可真是可贵啊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共和国的工业之强大就要靠你这样专心的人才啦 顶

网友(2009-04-21):
要的是出來的產品有用,光研究鉆的過程,根本不實際,也不是大家要的東東,要的是合格產品就行.研究的是你鑽的過程有用嗎,也沒有必要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精神可佳,

网友:
钻孔过程就是挤压刮削过程。另外钻薄板磨钻头也简单。磨成薄板群钻就行了。像5个的孔磨钻头也就一分钟搞定。一般砂轮都行。
孔呈三角形是由于板薄,钻头突然失去中心点造成的。

网友:
钻头磨的时候刃没有磨好,

网友:
楼主所说的问题我到是遇到过,对2mm以下的板打孔确实不好做,特别要通时会抖动,会造成椭圆形的,还有就是在管子上打通孔时上孔是圆的,下孔是三角形的,这就是工人操作时没有完全通过,认为钻头通了,但钻头边没有过,没有修孔的原因,感谢楼主的问题,给实际生产带来了注意点

网友:
可能是材料太薄了,钻孔就容易变形。

网友:
用"E"型钻,效果会很好

网友:
多听你们的讲解,对我有帮助,谢了。

网友:
赞成四楼。只要把钻头磨成W样群钻就行了。普通砂轮一分钟搞定。

网友:
都很强很厉害,菜鸟学习中啊!!!收益非浅!

网友:
钻头横刃过长,定心不准。或者是后角太大,使钻头摩擦力增大,产生振动所致。

网友:
钻头的问题啊~~~~

网友:
虽然很很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但是研究方法不对,思路不对

网友:
你应该磨群钻,,如果是普通的钻头,要下功夫啊,,两边的刃不对称

网友:
同意9楼的,这就是典型的薄板钻孔问题,要在钻头上下功夫,钻头磨成类似U钻样的,中间一定心,侧刃就吃刀,不会偏也不会卡钻头

网友:
1、钻头磨得不好,不对称
2、手枪钻,手持不稳定
3、解决办法:磨好钻头,然后用4mm的小钻头,或者5mm的小钻头先钻,然后用6mm再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已经够明白了,呵呵,厉害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遇见过,也做过和你一样的实验,楼主用的是普通180度锋角的钻头,而且是手动进给,对吗。不圆是因为上下的震动所致,刚开始是三角,然后逐渐变六角或多角,直至成圆形,但你的孔深只有2mm,所以还没成圆形,就钻通了。解决办法一:象楼上说的用薄板钻;二是,改用自动进给。

网友:
可以磨成薄板钻头,三个尖头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领教!经各位一分析,确实开眼界!

网友(2009-06-08):
用三尖钻好一点

网友:
这里的果然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2-06-14):
麻烦请教一下,我昨天在四轴上面加工一个直径100的不锈钢,粉末冶金用的模具,用麻花钻自己磨的球头,之前钻都蛮好 可是昨天钻的都是三角形的圆,那个不是薄壁而且只钻3.5mm个深度,请问为什么会出现三角形的孔,谢谢楼主跟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C:
磨成钻薄板的群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磨成钻薄板的群钻

但是我需要加工的孔是半球面的圆孔啊,所以钻头只能磨成球头铣刀那样。。

网友:
见了四楼的讲解,长了很多知识

网友:
用群钻中的薄板钻

网友:
二楼楼主说的很好,我要说90%是刃磨钻头的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水难免了!!
注意你的条件: 材料A3,厚2mm,孔径6mm.用手枪钻打孔.

最好一句是重点

网友:
感觉是钻头问题。

网友:
用标准钻头钻薄板出现三角孔很常见,因为切削刃未能全部进入工件时钻尖己经出去了,无法定心。用三尖薄板钻可轻松解决。

网友(2012-07-21):
这个问题谁都见过,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高手能说出,为什么不成四边形或五边形,六边形。期待中

网友:
下面垫东西然后在钻

网友:
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
恩,楼主很厉害啊+ j1 y! U& a( n. Z

网友:
磨三尖钻,磨得好的话钻出来不光孔圆,毛刺都没有

网友:
过去还真没有这么细致地分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