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锥如何选用卷板机规格?

楼主(2008-12-25):
卷锥如何选用卷板机规格?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主要考虑常用零件的大小,选用合适的规格的卷板机。

网友:
根据锥体小端尺寸,锥体斜长尺寸选用卷板机,

网友(2011-04-30):
我近来也因卷锥筒犯愁呢,锥筒不太好加工。真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我前期也问过别人,1是板的材质和厚度;2是卷板的直径;3是卷板机宽幅的大小;4卷板机卷板的最大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