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后边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25):
求助s1后边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Ⅰ型焊缝,楼主最好看看焊接符号的标注,楼主提了几个问题都是焊接标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楼  我去找找资料

网友:
焊接符号,给你个附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2楼 我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