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锈钢316可以铸吗?

楼主(2008-12-25):
我有件产品不锈钢的产品,要把40的圆钢车成14的,我想能不能通过铸造的方法取得毛坯,然后再加工,如果铸会改变其金相组织和硬度吗?

请高人解答

网友:
当然可以铸,但铸件的强度比锻件和轧件的低,关键看你干吗用,

网友:
球阀(316),就是铸的。
还有,铸件的焊接性能较差。
还是那句话:看您的零件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2009-02-11):
我们可以铸啊,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563143702

网友:
关键看用途,还要看成本价格,铸造的成本高很多的

网友:
可以硅溶胶精密铸造,表面质量有保障

性能需要看使用场合和热处理情况

网友(2009-03-22):
当然可以铸了,很成熟的工艺!

网友:
机械强度不够,可以精锻.

网友:
精铸,很好的!我看我们公司铸造出来的很好!

网友(2009-12-12):
精铸,很好的!

网友:
完全可以铸造

网友(2010-04-02):
关键是看铸件的力学性能要求和成本要求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本人推荐硅溶胶工艺,尺寸稳定表面质量好

网友:
当然!精密铸造可以铸的

网友(2011-01-04):
是可以铸造的
(316-CF8M 304--CF8)奥斯体不锈钢都可以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铸造,但要1.看你圆棒的长度,圆棒越长铸造难度越大,2.还有批量的大小,铸造适合大批量生产,3.你产品的机械性能和材料的组织要求,铸造是否可以达到。
我个人感觉要是就一个圆棒,买现成的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加工,

网友:
可以铸造的 蝶阀的碟版就是的哈!

网友:
当然是可以啊  这样可以节省材料了啊!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学习学习

网友:
建议用模锻。可以达到比较少的加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