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机械运动中运动轴点解选不到得

楼主(2008-12-25):
希望高手们提点下!谢谢

网友:
没明白楼主意思
是选轴没选到还是什么
是不是轴没显示啊

楼主:
我用proe4.0装配好零件后!想做想运动测试!进入到机构界面后!新建伺服电机,选择运动轴时怎样选也选不到!但我可以看到中心轴,为什么选不到啦!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