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铣和万能铣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12-25):
各位DX 帮忙详细解释下 卧式万能升降台铣床和卧式铣床的区别在哪啊

网友:
可能是在于铣床的工作台能不能转动吧.

网友A:
回楼主!

我以前用过的X62W卧式万能升降台铣床,情况如下:
1、工作台可以旋转;
2、可以配立铣头,立铣头可以旋转;
3、主轴机构也可以旋转。
综合以上三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零件加工不了的,所以一般统称:万能铣

网友:
老马老师说的很清楚,明白了

网友:
受教啦,以前只见过普通卧铣。

网友(2009-02-22):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过的X62W卧式万能升降台铣床,情况如下:
1、工作台可以旋转;
2、可以配立铣头,立铣头可以旋转;
3、主轴机构也可以旋转。
综合以上三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零件加工不了的,所以一般统称:万能铣

马老师好,铣床可以洗出T2.0  直径为880 的园吗?圆内有几个小孔。
拜托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