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没发热,单热继电器有时会连续跳掉---请教

楼主(2008-12-26):
电机没发热,但是热继电器有时会连续跳掉,多按几下热继电器,电机工作,能工作一段时间(几个小时也有 几分钟也有)后又跳掉,触摸电机温度正常

网友:
大侠.
你就不会换个热继电器啊.还跳,检查电机绝缘,检查是否有误触地的可能.千万别说热继电器没调好啊.老板会骂的.
电机绝缘用摇表摇.

网友:
对了 .
你不是问星三角接法吗?
如果你把该接星的接成三角了,也跳.要是你来回试,那电机就完蛋了.

网友:
用钳型电流表检查电机各相电流是否正常,工作电流是否超出热继电器的设定电流,如均没问题就换个热继电器吧.

热继电器是用于电动机或其它电气设备、电气线路的电流过载保护的保护电器,不是温度保护的控制电器.使用热继电器对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时,将热继电器的热元件与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串联,常闭触头串联在交流接触器的电磁线圈的控制电路中,并调节整定电流调节旋钮,使人字形拨杆与推杆相距一适当距离。当电动机正常工作时,通过热元件的电流即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热元件发热,双金属片受热后弯曲,使推杆刚好与人字形拨杆接触,而又不能推动人字形拨杆。常闭触头处于闭合状态,交流接触器保持吸合,电动机正常运行。若电动机出现过载绕组电流增大或其他原因某相电流增大时,通过热继电器元件中的电流增大使双金属片温度升得更高,弯曲程度加大,推动人字形拨杆,人字形拨杆推动常闭触头,使触头断开而断开交流接触器线圈电路,使接触器释放、切断电动机的电源,电动机停车而得到保护。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了,从保护器处到电机在电线内部有个地方虚接了,导致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不通变缺相马上跳了,重新在备用的电线上焊接了一个,可以工作,现工作还可以,等待试试,会不会跳,谢谢大家给我的意见

楼主:
刚开始认为是电机问题,摇电机发现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