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可以标尺寸吗

楼主(2008-12-26):
装配图除干涉检查外,装配图可以标尺寸吗

网友:
可以,直接用标注命令就好

网友:
你要选择一个平面后用智能尺寸

网友(2009-03-02):
可以的啊,需要的都可以标,但是别是标零部件的尺寸啊!我出的图纸都有标!装配好的标注下总长,总高,还有一写别的!

网友:
装配图当然可以标注尺寸啦。只是,装配图标的尺寸大致都是外形,及关键配合。别试图自动生成,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