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密封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26):
我设计了一个液压缸,想请教一个问题,在活塞与活塞杆之间的密封用O型圈还用加挡圈吗?
% ^7 Q5 f* {4 u3 Q0 J配合公差是H8/f8,压力21MPa,130*5.7的O型圈?

网友:
要加挡圈的。

网友:
要双向加挡圈,O型圈断面可不一定这样大都行。

楼主:
间隙很小的静密封阿,我觉得不用加吧

网友:
我们设计的基本上都不加。

网友:
活塞和活塞杆之间的密封,一般都不加挡圈的。

网友:
活塞与活塞杆之间的密封是不用加挡圈的

网友:
实际上还可以使用尼龙或酚醛树脂开口成型填料,可以很耐用。象这支缸,我觉得加又何妨?

网友:
O型圈静密封不用加挡圈

网友:
要加两条挡圈,O形圈放中间,因为压力是从两边来的,一般超过16MPa就应该加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