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模具加热效果,埋放加热管时用氧化镁添充---请教

楼主(2008-12-26):
请问高手: 提高模具加热效果
有资料介绍埋放加热管时用氧化镁添充,现在设计时管与孔的配合间隙给的很小,只有0.03-0.05。怎么还能添加氧化镁啊?要想添加,给多少间隙合适?

网友:
模具的热流道和挤出设备的热流道,假如你用螺旋形高温型的镍基保护管的电加热器,加热器要尽可能与管壁密合,再加氧化镁意义不大,但少数也有这么使用的,如果你使用直管型的加热器,你的间隙可以,但要用超细粉末,使用厂家的填充工具,进行轴线压紧,达到规定的填充力就认为是合格的。

如果你直接用电热丝方式加热,要有套管和氧化镁,有些不用套管而直接用氧化镁,假如你不用套管而直接用氧化镁,你应该这样做:

1  按加热功率计算电热丝,高功率的要用高温型电热丝,

2  将电热丝放在有支撑的半开模具内,填充氧化镁粉末,高温的要用进口的氧化镁粉末,填充前测量绝缘阻抗和含水率,

3  初压实以后,检查是否有露丝,有露丝要打掉重做,

4  无露丝的在外部加粉末及轴线压实

5  在外面加粉末,装入热流道孔道,用专业工具轴线压实,最后再装粉末、磁套管,引出线,最后螺纹压紧,

6  整体测绝缘,绝缘合格才可以用,

建议你还是用进口型的镍基螺旋加热器,使用比较简单,寿命长,容易装的很紧,

网友:
谢谢高手的解答!
我查了镍基螺旋加热器,显示的是镍基渗层热网加热器,他们一样吗?另外,加热器的总传热系数可达4000~4800W/m 2·℃,与加热管的功率15W/cm2的区别,

网友:
镍基螺旋加热器是效率非常高的加热体,由于是填充氧化镁以后拉拔成型的,所以寿命比一般加热管要高许多,因为表面积大,传热系数也比管式加热器大许多,外形就是类型螺旋弹簧的样子,但截面是方的,尾段有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