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轮系的传动比算法

楼主(2008-12-26):
求解复合轮系的传动比的关键是什么啊?

网友:
把传动系统一层一层分解开,设定轴系的运动关系,分别解传动比,

网友(2012-12-04):
1.先找出有动轴线的行星轮。
2.根据1找出的行星轮,再找出转臂
3.根据1和2,确定是否是周转轮系
4.找完周转轮系,再去找定轴轮系。
5.方向的判定,介意用标箭头的方法。

网友:
1、把周转轮系和定轴轮系区开
2、分别对周转轮系和定轴轮系列传动比关系式。
3、定轴轮系和周转轮系相连部分转速相同,利用这个把定轴轮系和周转轮系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