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矩形花键的检验---求助

楼主(2008-12-26):
请教各位大侠,能否提供一些检验矩形花键形位公差的方法和标准。谢谢!

网友:
我也很需要

楼主:
  怎么这个话题都没人关注啊!

网友:
矩形花键检验的指标相对少,应该检验齿形、齿高、齿厚等,当然还要看精度等级来确定需要检验哪些参数。可以参考标准来检验 [local]1[/local]

网友:
德文的?看不懂呀!!!

网友:
看不懂呀!!!

网友:
我们检测一般分为单项检测与综合检测,单项检测项目一般为大径、小径、键宽、键侧平行度、键的对称度、等分度,综合检验时根据定心方式不同(键侧定心、大径定心、小径定心)

网友(2010-09-20):
可以采用综合花键通端塞规和综合花键通端环规对花键的最大实体时的情况(含形位公差)进行检验,采用单独的量规对大径、小径、槽宽等进行分别检验,档两者都合格时,判定为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