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选中一条线段,另外条线段要按住shift键才可以选中另外条线段?

楼主(2008-12-26):
RT
这是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按了哪个键
现在只能按住shift键才可以选中另外条线段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
是CAD系统设置问题,请楼主打开cad界面后依次选择“工具”--“选择”,然后按照如下图所示勾选后“确定”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问题解决啦
谢谢关心

楼主:
告诉大家个好消息,现在我会设置多线了

网友(2009-12-16):
xiexie  wo ye zheng fan nao

网友:
我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2011-03-18):
好,确实很好啊 竟然要打这么多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