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空泵作为动力源是否可驱动气缸动作?

楼主(2008-12-26):
气缸一般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源,我想用真空泵作为动力源是否可驱动气缸动作!!!
有知道的大侠能否说明下!!!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压力差产生的力大于负载为什么不可以?当然驱动力比同规格的压缩空气作动力比起来有限

网友A:
好像在SMC气缸样本上见过真空用的气缸

网友:
可以的,只是力的大小受限,另外密封要考虑方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SMC气缸样本上见过真空用的气缸

那是用在真空环境的气缸,不是用真空泵作为动力源驱动的气缸

网友:
HDW181网友好!
.
以前,小型燃油动力的“航空模型飞机”上的“方向舵”和“升降舵”,
采用的就是“真空泵作为动力源”,用所产生的负压驱动气缸”。
.
原因很简单,因为,可以省去蓄气罐,“减重”。
.
syw  090101...11.38

网友(2015-11-20):
压力还不够换向阀开启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