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差动挂轮搭上了滚出来 还是直齿

楼主(2008-12-26):
厂里刚买了一台旧的Y38型重庆产滚齿机,由于以前没有操作过这种机器,只好找来手册,算出挂轮后搭好,试滚的时候发现滚直齿的时候可以的,但滚斜齿时好像差动部分不起作用,在论坛看了半天,请问是不是差动机构那根轴上有个大小套啊,还有就是操作面板上那个拉杆,有人说拉出来直齿,推进去斜齿,是不时这样啊?还有就是退刀怎么退啊,因为是斜齿,回的候不就碰到刀了吗?

网友:
Y38滚齿机滚斜齿用大的结合子,又名大套,只有用大套,差动才起作用.小套用来滚直齿的,滚直齿与滚斜齿时分齿定数均为24*Z刀/Z工.滚斜齿时,差动定数是7.95775*sinβ/mnZ刀,式中β是工件的螺旋角,mn是工件的法向模数,Z

网友:
Z刀是滚刀头数,我们平时所用的滚刀都是国际的,一般是单头刀.如果你使用的是大的套,加工出来的齿轮不应该是直齿.这时会发现齿轮的牙齿被吃光了,有些机床差动不挂工作台不转的,这个在碰刀试切时就会发现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操作面板上有两个手柄,一个是走刀,一个是差动接通与断开手柄,你看一下那个手柄的位置是不是的通的位置,

网友:
这个机床退刀是很方便的,直接打刀架快速就可以了,如果你使用的是逆铣加工的的话,可以将齿轮拿下来,然后打刀架快速上到指定位置就行了,保证齿坯能装得上就好了,假如有时在打刀架快速时刀具产生慢速回转,这个就要适当用退刀处理了,否则要拉伤齿面了,机床刀架主轴配合间隙作适当的调整.本机床使用差动时,一定要减去一对36齿的中间轮,否则将没有牙齿,工作台方向是反的,可以在试切之前开空车看工作台转向,右旋刀加工右旋齿,工作台是顺时针转,差动的方向与工作台方向一致,右旋刀加工左旋齿时,差动加一只介轮就可以了.

楼主:
全明白了,谢谢杨大侠。比看好几书都管用

网友(2010-07-07):
杨大侠经验丰富,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老师傅经验丰富,是新手的带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