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动阀

楼主(2008-12-26):
在挖掘装载机上面安装差动阀,请问各位差动阀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差动阀范围很宽,调速阀中就有定差减压阀,许多液压阀内部阀芯在工作时经常是阀芯两侧的压差控制,也可以说是差动阀。还有一种液压缸的差动控制,用到的换向阀也是差动阀。楼主能否给一个或部分原理图,大家好判断

网友:
楼主说的好像应该是气动阀吧,我也见过,但是不太了解,猜测像是气动多路阀,用在刹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