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淬火设备哪种好?其价格大概是多少?

楼主(2008-12-26):
机床导轨淬火设备哪种好?其价格大概是多少?
: f- o. b6 N( N# A& H谢谢!

网友:
资料不全。选什么规格?

楼主:
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是很懂

网友:
超音频淬火

网友:
火焰淬火,接触淬火(铜滚轮加上低压大电流,接触发热,后面喷水),这两种设备较简单。可以自制,第二种方法需要定制变压器。也可以用弧焊变压器改制。火焰淬火其实就是一排仿形喷火嘴。适用于单件小批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