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阀的发热量大吗?

楼主(2008-12-27):
溢流阀与顺序阀的机能符号都差不多,我想请教各位老大他们之间的区别,顺序阀的发热量大吗?

网友:
溢流阀排出的油不作功,直接流回油箱。顺序阀排出的油通过另一液压回路,输出的油有一定的压力,作功。
3 v  J8 Y0 |/ [8 ~6 G  溢流阀的泄油通过内部通道及排油口直接流回油箱。顺序阀除压力 很低时内泄,而多数情况外泄。

网友:
顺序阀的发热和阀前后压差直接挂钩,如果压差大发热肯定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