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怎么精确画抛物线

楼主(2008-12-27):
向大家请教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困难的,也没什么必要。如果觉得cad学的差不多了就学习sw,ug,proe,他们画起来很方便的。如果实在想画的话,可以学习一下autolisp语言,通过描点连线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图形需要,但只学了CAD,之前我用作点法做的,在激光切割后有棱角,不影响使用,我想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再去学其他应用软件,我这年龄有点不适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utolisp语言是什么?是一个CAD的加载程序吗?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语言后,可以把画都画成CAD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编程做法也是描点连线做得,只不过苗的点比手绘得多而已。
对于autocad这样得开放系统,准确得的画复杂的曲线一般是要用lisp语言做二次开发的。
你多大年龄了,活到老学到老,要有信心的。虽然我们年轻人学的快,老一辈也不能落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lisp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语言,autocad用他做二次开发。虽然lisp是高级语言,但是很麻烦。如果不是专业搞二次开发,也没有太大必要学!
说白了lisp语言就是把你的操作命令写下来,由计算机来执行罢了。如果你想输入10000个点,然后用线段连起来,这么庞大的工作人是做不来的,就用lisp编程实现喽!!呵呵

网友:
要是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少描点点,然后用样条曲线逼近

弹头的曲线的方程比这个麻烦多了,都是可以打点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鼓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小孩都在学导数和积分了,我现在的记忆力实在有些问题,前学后忘记,只能强化练习才能记住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事,加油了!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你和我父亲是一辈的50岁左右吧,我的一个大学老师都快60岁了,学pro/e,UG,ANSYS,还和我们学生一起在学校学汽车驾驶,虽然学得慢一点,但大家都挺佩服他的。学学pro/e吧,我觉得挺简单的。

网友(2009-03-29):
回复 楼主:
哎哟,还真没画过。待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
惭愧,一时间还真没画出来……

网友:
要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我们年轻人更应该抓紧学习了,

网友:
样条曲线应该是最好用的,但是一般 画的都是大致的 因为我们机器不认识样条曲线

网友C:
样条曲线,三点就可以画出抛物线了!

网友:
呵呵,还真的没在CAD里面画真实的曲线,一般都是用样条曲线描的

网友(点评):
用样条曲线怎么画抛物线呢?描点点是哪里求出的呢?

网友(2011-08-29):
这个真是个难题,现在我把下载的一个做法提供给大家,供参考
1.先用直线命令画一直线(图1)。过程如下:

  命令: LINE
  指定第一点: 0,0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cal
  >> 表达式: +[100*100/200<-30]
  (43.3013 -25.0 0.0)
  指定下一点或 [放弃(U)]: ↙

  2.移动该直线,如图2。

  3.用多段线命令画多段线,先向-60度方向拉出适当长度,如图3。

  4.继续画多段线,完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如图4。

  5.用REVOLVE命令旋转直角三角形,生成一个三维实体,如图5。过程如下:

  命令: REVOLVE
  当前线框密度:  ISOLINES=4
  选择对象:(选择直角三角形)
  选择对象: ↙
  指定旋转轴的起点或
  定义轴依照 [对象(O)/X 轴(X)/Y 轴(Y)]:(捕捉A点)
  指定轴端点: (捕捉B点)
  指定旋转角度 <360>:↙

  6.用SECTION命令切割三维实体,生成一个面域,如图6。过程如下:

  命令: SECTION
  选择对象: (选择上一步生成的旋转实体)
  选择对象: ↙
  指定截面上的第一个点,依照 [对象(O)/Z 轴(Z)/视图(V)/XY 平面(XY)/YZ 平面(YZ)/ZX 平面(ZX)/三点(3)] <三点>: yz
  指定 YZ 平面上的点 <0,0,0>:(捕捉C点)

  7.用rotate3d命令对上一步生成的面域进行三维旋转,如图7。过程如下:

  命令: rotate3d
  当前正向角度:  ANGDIR=逆时针 ANGBASE=0
  选择对象: (选择上一步生成的面域)
  选择对象: ↙
  指定轴上的第一个点或定义轴依据[对象(O)/最近的(L)/视图(V)/X 轴(X)/Y 轴(Y)/Z 轴(Z)/两点(2)]: (捕捉C点) 指定轴上的第二点:(捕捉D点)
  指定旋转角度或 [参照(R)]: 90

  8.先用EXPLODE命令分解旋转后的面域,再清理图面,删除不需要的图元,如图8。

  9.移动抛物线,如图9。完毕!

http://bbs.icax.cn/register.php

Sub trparabola()
Dim bq1, bq2, pt1, pt2 As Variant
Dim aa, ll, yy, a1, a2, a3, a4, aa1, pt3(0 To 2), bq4(0 To 2) As Double
Dim bq3(0 To 2) As Double
Dim ae As Double
Dim pt33(0 To 2) As Double
Dim ptarr(0 To 7) As Double
Dim alt As Variant
Dim objboltb As Acad3DSolid
Dim al As Variant
Dim lens As AcadLWPolyline

'求个控制点
bq1 = ThisDrawing.Utility.GetPoint(, "抛物线顶点: ")
aa = ThisDrawing.Utility.GetReal("输入二次项系数: ")
ll = ThisDrawing.Utility.GetDistance(, "输入开口弦长: ")
aa1 = 1 / aa
yy = aa * (ll / 2) ^ 2
a1 = ThisDrawing.Utility.AngleToReal(-30, acDegrees)
a2 = ThisDrawing.Utility.AngleToReal(30, acDegrees)
a3 = ThisDrawing.Utility.AngleToReal(90, acDegrees)
a4 = ThisDrawing.Utility.AngleToReal(150, acDegrees)
bq2 = ThisDrawing.Utility.PolarPoint(bq1, a2, yy)
pt1 = ThisDrawing.Utility.PolarPoint(bq1, a4, aa1)
pt2 = ThisDrawing.Utility.PolarPoint(bq2, a3, aa1)
pt3(0) = pt2(0): pt3(1) = pt1(1): pt3(2) = pt1(2)
bq3(0) = bq2(0): bq3(1) = bq2(1): bq3(2) = bq2(2) + 10
bq4(0) = bq2(0): bq4(1) = bq1(1): bq4(2) = bq1(2)
pt33(0) = 10: pt33(1) = 0: pt33(2) = 0

ptarr(0) = pt1(0)
ptarr(1) = pt1(1)
ptarr(2) = pt2(0)
ptarr(3) = pt2(1)
ptarr(4) = pt3(0)
ptarr(5) = pt3(1)
ptarr(6) = pt1(0)
ptarr(7) = pt1(1)

'画多段线
Set lens = ThisDrawing.ModelSpace.AddLightWeightPolyline(ptarr)
Dim objlist(0) As AcadEntity
Set objlist(0) = lens

'将多段线变为面域
Dim altregion As AcadRegion
alt = ThisDrawing.ModelSpace.AddRegion(objlist)
objlist(0).Delete
Set altregion = alt(0)

'旋转面域得到圆锥
ae = 2 * Atn(1) * 4
Set objboltb = ThisDrawing.ModelSpace.AddRevolvedSolid(altregion, pt1, pt33, ae)
altregion.Delete

'切圆锥得到抛物线
Set al = objboltb.SectionSolid(bq1, bq2, bq3)
objboltb.Delete
al.Rotate bq1, a1
al.Rotate3D bq1, bq4, a3
Dim explodedobjects As Variant
explodedobjects = al.Explode
al.Delete
Dim i As Integer
Dim kind As String
Dim parabolaobject As AcadSpline
For i = 0 To UBound(explodedobjects)
kind = explodedobjects(i).ObjectName
If kind = "AcDbLine" Then
   explodedobjects(i).Delete
   Else
     Set parabolaobject = explodedobjects(i)
   End If
Next

'旋转抛物线
ThisDrawing.SendCommand "rotate" & vbCr & "(Handent """ & parabolaobject.Handle & """)" & vbCr & "" & vbCr & bq1(0) & "," & bq1(1) & vbCr

End Sub

网友(点评):
图没有看到。

网友:
哈哈  一直学下去

网友(2012-09-28):
引用 网友C:
样条曲线,三点就可以画出抛物线了!

用样条曲线怎么画抛物线呢?描点点是哪里求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