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仪器可以测量这个工件的垂直角度?

楼主(2008-12-27):
求教各位大侠,用什么仪器可以测量这个工件的垂直角度?同轴度也可,不过精度要精确到0.01度或0.001mm范围

网友:
呵呵呵,到底是垂直度还是同轴度?谁对谁的垂直度?先说说手头有什么仪器。什么都没有的话就这一件不如委托别人,深圳有能力检测它的单位太多了。

网友:
老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委托谁呀?能不能提供一些单位

楼主:
圆柱1.25与圆柱3.5的同轴度或圆柱1.25与圆柱上平面的垂直度

楼主:
我手上大约有二十件左右,主要用来做实验分析用的,精度要求很高呀,工件很小的,各位大侠能不能详细具体一点,已经困扰我不行了,无法向老板汇报

网友:
可以一起探討一下,我是搞檢驗這一塊的.   j_chen@tripod.com

网友:
不好意思,郵件地址為    j_chen@tripod-tech.com

楼主:
自已再顶一下,有点冷清,能帮忙的可打电话:0755-33873088转820

电邮;light_wu@lighteltech.com.cn    吴光孙

或留电话我打过去

网友:
用CMM就可以测量啊,其它工具应该达不到这个精度吧

网友:
三坐标啊

网友:
图没画好,不完整!
1:三坐标直接算倾斜角度
2:同轴度用千分表都可以测量?基准定盘都直接测量圆,OK?

网友:
图没看清楚,太小了,抱歉? 严重失误?》》》》

网友:
角度仪可以吧

楼主:
三次元无法找点,试了测不准确,不知那位大虾有什么好的测量仪器否?

网友:
工件太小了 .

网友:
东西太小,估计传统的接触法不好解决,接触的CMM很难测量,考虑下复合CMM吧,
但实际能解决问题,但没实在意义,20件委托检测吧.

网友:
三坐标就可以吧

网友:
用投影仪测量测量夹角,然后用反三角函数算数角度对应的边的长度。

楼主:
投影仪最先就是用它来测量的,数据可以肯定的是不准的呀?随意性太大.15楼大侠不知能否对复合CMM说详细一点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各位大侠,三坐标跟CMM是不是同一回事呀?

网友:
那个面对那个面的垂直度?

网友:
用一个高精度的机床夹3.5外园,用杠杆千分打另一个外园可测同轴,夹1.25园打端面测跳动可间接反映垂直度

网友:
三坐标应该可以吧
两个圆柱体的同轴度咯

小工件用同心度测试仪也行

网友:
我们正常查类似零件的同轴度,是把此零件的大外圆放在V型铁的V型面上,百分表的测头放在小外圆上,用手转动零件,看表的示值大小,来查同轴度,你这个零件可换千分杠杆表试试.

网友(2009-12-19):
用千分表打一下就出来了,试一试吧!

网友(2010-01-19):
三坐标和CMM是一回事。强烈建议用真圆度仪或三坐标

网友(2012-01-09):
精度要达到0.001,三坐标是不能够完成的。只有通过试验室放大后测量,个人记得以前学过这个,但具体设备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