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焊后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8-12-27):
回火温度是多少?要保温多久?

网友:
楼主说的是焊接接头的焊后热处理?

300C以下低温回火---适用于预先经过淬火和回火的具有较高硬度构件的焊后热处理,其目的是防止产生裂纹。

400C左右中温回火,500-650C高温回火-----其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形.主要用来提高焊接接头的冲击韧性和消除焊接残余应力和去氢的目的,也可以降低焊缝硬度,改善机械加工性能.

对于重要结构,要求提高焊接接头的塑性和韧性时,必须采用先正火随后立即高温回火的热处理方法

焊后热处理保温时间,一般根据板厚确定,但最短不小于30分,最长不应超过3小时

楼主:
我指的是35crmo这种材料的焊后热处理,回火的资料我也找到过的,就是不知道这种材料用什么样的热处理合适!

网友:
35CrMo是中淬透性调质钢
建议你先调质,再焊接,焊后低温回火

http://bbs.cmiw.cn/search.php?se ... mp;searchsubmit=yes

网友:
35CrMo是中淬透性调质钢

热处理
调质,
调质+中、高频表面淬火

化学热处理
调质+渗氮

电镀
调质+镀硬铬

楼主:
谢了
我们采取的是 调质+焊接+回火+淬火+镀硬铬
回火温度和时间比原来长了点,效果还要看

网友:
我们采取的是 调质+焊接+回火+淬火+镀硬铬
建议去消淬火

楼主:
不淬火,表面硬度光靠镀层保证,可靠么?

网友:
电镀的最佳工艺是;材料+调质+镀硬铬

还有下列情况
材料+镀硬铬
材料+淬火+镀硬铬

活塞杆零件是受拉、压,表面受摩损零件,要耐摩
"我们采取的是 调质+焊接+回火+<表面>淬火+镀硬铬"
当外径小于一定的尺寸后,密封性变差,就失效了,所以<表面>淬火没意义了
有的零件只要求耐摩,外径尺寸变化没要求,可以增加淬火工序

楼主:
很专业我下次可以提出来。

网友(2020-06-16):
很专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