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轴承寿命的讨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楼主(2008-12-27):
轴承寿命计算公式:
                      Ln=KL*1E10 / (K1*n*a*T^(10/3))
式中:       Ln—轴承寿命(h)
K1—原动机系数:
电动机:K1=1; 柴油机:K1=1.2

β—工作节点倾角(°),按客户要求最大工作角度β=5°。

KL
—轴承寿命系数:由轴承疲劳转矩MCR决定的反应轴承动态寿命的一项系数

n
—最低额定转速nmin (rpm)

T
— 最低转速时的最高理论转矩Tmax(kN•m)

    请问:有没有哪位朋友,对此公式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或者正好从事相关的工作,可以把公式中“
KL—轴承寿命系数”好好解释一下,最好能把KL的取值的来龙去脉说一下?

网友:
我们常用计算公式是这个:

网友(2009-11-26):
这个东西很复杂,只能作为参考吧,关键是轴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变因素很多,装机实验式最好的方法!

网友:
轴承寿命计算方法手册里都有,但作为一般的机械专业技术人员(指不是专门研究轴承的)可能都没有实际验证过计算结果与实际使用寿命到底有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