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调速---请教

楼主(2008-12-27):
一台机器的转盘是由液压缸推动的,现在的液压缸运行速度是均速的,启动和停止时对转盘的冲击太大,易损坏机器,有什么办法能使液压缸在启动是缓慢加速,逐渐到最大,在停止前减慢最后停止

网友:
1.使用缓冲液压缸
2.在回路中使用缓冲阀

楼主:
什么是缓冲阀 其作用及作用机理是怎样的

网友:
可以在液压回路中串接单向行程节流阀

网友:
控制换向阀的换向时间也是可以的,比如电液换向阀中,主阀是液动控制,在主阀控制腔有单向节流阀起到缓冲作用,使得阀开口过程比较平滑,如果是比例阀就更简单了,调整斜坡斜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