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使用13问

楼主(2008-12-27):
CATIA使用13问
1:如何快速知道当前的CATIA作图区上的零件的放大比例?
答:选中TOOLS----->OPTIONS----->VISUALIZATION----> DISPLAY CURRENT SCALE IN
PARALLEL, MODE 的选项. 在屏幕的右下方的数值表示当前作图区内的几何体的显示比例.
2:如何快速定义草图方向?
答:按CTRL键点选在草图中做为X轴的边,再选择草图平面, 然后选择草图功能.草图自动转
到所需的方向.
3:如何再SKETCHER 中动态调整尺寸?
答:选中已标注的实体,再按住SHIFT键,,然后拖动实体, 则实体上标注的尺寸值会动态变
化.
4:当启动CATIA时,总是会产生一个新的CATPRODUCT 档, 怎样才可以避难?
答:可以在START--->ALL PROGRAMES--->TOOLS---> ENVIRONMENT EDITOR V5R** 中创建一
个新的环境变数,  NAME:CATNOSTARTDOCUMENTVALUE:YES 就可以改变这种问题了.
5:从CATIA来的有些MODEL 档,在读取时出现 PROJICTCONFLICT 的信息,要怎样才能读取?
答: 在$HOME 的目录下,修改USRENV.DCLS 这个档案, 在其中加入
ATSITE,PRJMODEL=TRUE;这一行就可. (UNIX环境)
6:如何在进入CATIA sketcher workbench 的时候,跳过动画,以加速显示速度?
答:TOOLS--->OPTIONS--->DESPLAY---->NAVIGATION---> NAVIGATION, UNCHECK
"ANIMATION DURINGVIEWPOINT MODIFICATION". 就可禁止动画.
7:如何改变系统默认的坐标平面的大小以及颜色?
答:TOOLS--->OPTIONS--->INFRASTRUCTURE------>PART  INFRASTRUCRE---->DISPLAY---
->DISPLAY IN GEOMETRY AREA---->AXISSYSTEM DISPLAY SIZE (IN MM),把默认值从10改
为40.60等等,就可改变基准面的尺寸大小,但颜色只能在界面上GRAPHIC PROPERTIES 工具
上直接改了.
8:如何在特征树和实体之间进行切换?
答:大家所知的可能就是在特征树上点击或在屏幕右下角的坐标系上点击.在这里小弟介绍
一种方法前提是你的鼠标是三键的) 按住CTRL然后滑动鼠标上的滚轮就OK了.
9:如果你的三键鼠标突然坏了,家里又只有两键的,那怎么办? 我有好办法,其实就是CATIA
的功能.
答:打开 TOOLS--->OPTION--->DEVICES AND VIRTUAL REALITY ;然后在TABEL SUPPORT 里
进行编辑就行了. 怎样,看到在你的界面上那些功能表了,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学习工作了.
10:当你的CATIA里打开多个文档时,有没有快速转换窗口?
答:按住CTRL键,然后按动TAB键就可快速转换窗口了.
11:在CATIA中如何快速适时缩放?
答:先按CTRL键再按鼠标中键是放大缩小. 先按鼠标中键再按CTRL键是旋转.
12:在命令执行过程中,如何暂时隐藏命令对话方块?
答:点击荧屏右下角输入框右边的按钮旧可隐藏.
13:右没有快捷的方法在装配中多次调入同一零件?
答:在当前装配文件下,先用INSERT--->EXISTING COMPONENT 调入所需零件,然后选择这个
零件,在点击INSERT---->FAST MULTI  INSTANTIATE 就可以再次快速调入.还可以在
DEFINE MULTI INSTANTIAATE 中定义一次调入同一零件的个数,实现一次调入多个相同的
零件.

网友(2009-05-22):
谢谢楼主,对于我们初学者,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2011-07-18):
谢谢楼主,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