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液比例泵的原理

楼主(2008-12-27):
& E8 h6 i% b( J2 z  v最上面二位二通换向阀的作用

网友:
我认为是这样。。。

网友:
此泵从整体来说是比例调节的流量压力控制变量泵,也就是常说的负载敏感,泵出口的比例阀用于流量的设定,左边的比例压力阀用于压力的设定;左下角的电磁阀用于对左边泵的空载启动。最上面的阀应该相当于安全阀的作用。2楼的分析过程是正确的,但说相当于平衡阀我不太认同,因为平衡阀都是安装在回油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