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镀是怎么做,注意事项

楼主(2008-12-27):
我知道有时候轴、或者轴承座磨损可以进行刷镀,但手工刷镀一般怎么进行,工作步骤,需要什么材料,以及注意事项?一般手工刷镀的厚度可以达到多少?非常感谢!

网友:
刷镀我只是见过,具体的材料和步骤说不太好,一般情况下是请专业的刷镀人员进行操作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做,关注中

网友(2009-03-19):
是啊,有哪位大虾知道啊?可以拿出来分享不?

网友(2014-06-19):
手工刷镀轴 外圆 注意工件圆度是否椭圆 然后  表面抛光 再看 轴的材质 然后根据刷镀工艺要求表面酸洗 之后度 金属  工艺所需如 镍 铜 锌 等   如 具体细节   可联系我  电话13514482012

网友:
它的原理与电解相反,利用电镀液中金属离子在电场的作用下,镀覆沉积到阴极上去的加工过程。刷镀层厚度一般≤0.5mm。
步骤:①表面修整。②刷镀工装的设置。③电净处理。④表面活化处理。⑤刷过渡层。⑥刷镀工作层。⑦镀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