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绝对同相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27):
FANUC的绝对坐标同相对坐标同综合坐标是什么意思?多谢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两种编程方式,还是机床上显示的三种位置坐标?
机床上显示刀具位置有三个坐标:机械坐标,绝对坐标,相对坐标。机械坐标显示的是刀具在机床坐标系下的坐标值;绝对坐标表示刀具在工件坐标系下的坐标;相对坐标是在机床上找一个点,刀具相对于你设定的这个点的坐标。

楼主:
是两种编程方式的啊?

是两种编程方式的啊?

网友:
你的问题再说明白点,否则我们也没办法帮你哦!

楼主:
在显示有绝对坐标同相对坐标同综合坐标是什么意思

在显示有绝对坐标同相对坐标同综合坐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们的车床也是显示你所说的,不错,支持

网友:
显示的相对坐标在没有进行清零以前是以开机时刀架所处位置为零点,显示刀架相对于此点所移动的距离。清零后,以清零时所处位置作为坐标原点显示移动距离,绝对坐标是相对于你所设定的工件坐标系原点的移动距离

网友(2012-01-14):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两种编程方式,还是机床上显示的三种位置坐标?
机床上显示刀具位置有三个坐标:机械坐标,绝对 ...

大侠,请教个问题,“相对坐标是在机床上找一个点,刀具相对于你设定的这个点的坐标”中的“这个点”是哪个点?是怎么找的?

网友:
绝对值是零点的坐标位置,相对是增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