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T系统参数传输问题---求助

楼主(2008-12-27):
FANUC OT系统参数只能用MDI输入,无法用DNC传输
请问:要设置哪些输入条件?  参数和DGN 可以输出,就是不能输入,输入的时候CRT右下脚显示LSK闪烁.输送器显示在传送参数,好象系统锁住了一样无法接收数据.
                  请教版主和大虾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参数是否可写入?开启后会有提示你参数可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