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塑料做同步带轮吗?

楼主(2008-12-27):
可以用塑料做同步带轮吗?谢谢!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看运用的场合。要求无油环境且负载不大的场合是可以使用的。复印机里面的同步带轮就是塑料的。

网友:
用尼龙做的。

网友:
在本田的汽油机里就有在含油的环境下使用塑料的同步带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3#,可以用

网友:
可用,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网友:
还有超耐磨的PEEK塑料,也可以做

网友:
可以用,但是要看什么地方,轻负载

网友:
可以采用耐磨的POM材料,但塑料带轮适合那些要求扭矩负载不是很大的地方。

网友:
有很多种类的塑料都可以做带轮!

网友:
是的!我用的小车床的同步皮带轮就是塑料的

网友(2012-11-01):
请问,我想买个塑料带轮简易茶几,不知有没?是否能定做

网友:
当然可以,应用还不少呢。当然,设计得时候,你得根据情况来确定!

网友:
尼龙和Pom的都可以9 z  c% |1 p  R! R

网友:
塑料的不太经用,对温度 和传递扭矩都很脆弱,一般用尼龙或者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