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类零件在检查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08-12-27):
各位大虾,有谁从事阀门类零件检测的探讨一下,阀门类零件在检查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最主要是内有压力的情况下试漏
其他就是如果有焊缝的话要注意探伤
阀门就是密封的问题,围绕这个去思考。

网友:
1.外观检查,内窥镜可以看内部连接加工情况,有无毛刺之类的。
2.密封检查,一般都是用液体也有用气体实验密封情况的,主要看阀门使用在什么情况。
以前做过管阀门,水压最高试到210MPa,氮气压力到70MPa,很吓人,阀门用虎钳加紧,人要离得很远。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倒是做过一段时间阀门零件的检测,只是不知道和LZ的是不是同一类型的 ,如果楼主感兴趣欢迎加qq369086325, 共同研讨 ~~

网友:
Shinenina怎么不直说, 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楼主:
想学学啊,不知道从哪什么地方下手

楼主(2009-02-07):
还想请教,阀体的各个部位在装配中的作用,具体的名称都是什么,比如哪个部位叫流道,有什么作用,密封面又是什么等,望大虾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楼主的帖子问的太笼统了,我还真是不知道在那里开始说,一个完整的阀门是由好多零件组装而成的,这里要从那个说起呢。。。。密封面当然是起密封作用的,一般对粗糙度要求很高的,还有如果与活塞是动配合,对密封面和活塞端面的跳动度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网友:
楼上的就从蝶阀来说说看  也可以阿

楼主:
就从最基础的说起吧,比如一个单独的阀体,一个单独的发盖,